接触器的选型问题

楼主(2014-05-28):
一般来说,接触器都要按照大一档选择,我现在面临一个问题,电机是37KW,接触器前一档是35,后一档是40,再后一档是45,到底是选40的还是45的,具体数字请勿纠结,我只是想表达一个大概的意思

网友A:
最好选择45比较好,寿命长,可靠!!!

网友B:
45A还是45KW ?

选用90A的接触器比较稳妥。

网友A:
按电流选择!!!!!!!

网友C:
并考虑电动机的工作方式和接触器的质量。

网友D:
还是选择大一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