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继电器选型中电流和功率对应不一致该怎么办?

楼主(2014-05-28):
打个比方,我现在电机功率是15KW,电流为29,乘1.2为34,热继电器中电流为23-32,对应功率15,下一档为28-36,对应功率18,该怎么选呢?

网友A:
下一档28-36

网友B:
调节范围最大值必须超过整定值,所以选28-36,至于那功率,这个情况可以忽略。

网友C:
热继的整定电流为电机的额定电流,因此只要热继的电流范围包含电机的额定电流就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热继的整定电流为电机的额定电流,因此只要热继的电流范围...

网友E:
热继电器没有功率指标,保护设定的电流要在热继电器的调节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