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断路器?

楼主(2014-05-28):
我看网上介绍的选择断路器的方法,又是计算最小短路电流,又是计算最大短路电流,又是计算短路整定电流,我的断路器后面就带一个电机,或者电机加变频器,当然必要的热继电器和接触器不会少,我有必要计算着三种电流么,最大负载时电机开动,最小负载也是电机开动,当然,电机负载也会变化,难道我最小短路电流计算电机空载时的,最大短路电流计算电机过载时的?还有个短路整定电流时什么意思?

还望各位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一般你按电动机或者变频器的额定电流的1.5倍来选择即可,原因你的距离很短!

网友B:
一般你按电动机或者变频器的额定电流的1.5倍来选择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你按电动机或者变频器的额定电流的1.5倍来选择即可...

电机起码700m,远的有1Km

网友C:
一般选择D型断路器或者是高分断能力的断路器,因为电机是感性负载。

网友D:
 从事电力行业的都知道,电力行业很多大型事故、意外事故,很大一部分都是由于真空断路器的质量不合格,或者真空断路器数据误差、误动作造成的。为了保障整个电力系统的安全、可靠运行,真空断路器的采购我们必须要上心。而真空断路器的市场现比较混乱,各种型号的断路器价格、质量参差不齐,因此真空断路器的采购也就成了很多企业较为头痛的问题。为此,上海湘汉电气科技有限公司从价格、质量、服务三个方面来说一下真空断路器的采购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1、价格问题。真空断路器作为电力系统操作分闸、合闸的重要机构,可以说是构成高压开关柜的最重要的零件。同样型号的断路器。就拿VS1真空断路器来说,江浙、乐清地区低的可以做到3000多元一台,而市场的平均价格却在6000左右,高的,国内一线品牌都在8000左右。试想,同样的断路器,为何差价如此巨大,大家想想就可以知道,像电子产品,无非是在产品的配件及元件上省钱,或者在人工上省钱,其他别无他法。都说一分价钱一分货,大家想想,一台真空断路器光硬件设备就需要几千元,再加上人工组装调试、检测,需要花去多少成本,可以说一台真空断路器的成本都不只3000多块钱,那么这此企业是怎么做到的,可想而知,这也就是我们下面要说的真空断路器质量问题。

   2、真空断路器的质量。质量可靠有保证的真空断路器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第一,断路器在制造时采用的元器件质量好。第二,断路器组装、调式一切都按程序来,参数误差小,对于这一点,就是生产时应该注意的问题,组装断路器时,必须严格把关,调试时必须严格按照生产说明书上面的参数来,校验一定要到位,因此,用户在采购真空断路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生产企业一定要提供出厂检验报靠,校验报靠。技术参数确认报靠等。第三,投入使用前,先操作几次,如果操作正常,灵活,没有卡阻现像,才可以正式投入使用。反之就可以考虑退货。

   3、服务问题。真空断路器次数操作多了,肯定会出现一些毛病,因此我们在采购真空断路器时,一定要选择服务好的厂家,比如说,真空断路器用的时候长了,出现了操作不灵活,或者卡阻的现像,我们就可以让生产厂家派人过来检修。这样就会给我们的生产避免很多不便。同时也为我们用户省了很多心,更可以更好的保证整个电力系统地畅通运行。

网友E:
先要搞清断路器的主要作用是短路保护,其次才作为开关作控制之用。通过线路的电流分为正常负荷电流、过负荷电流、短路电流。短路是指电流不通过负载,从一相线直接流到另一相线或零线,从而缩短了电流路径,因此称短路。由于没有负载的“限流”,短路电流往往很大,比正常负荷电流大几倍甚至几十倍,具体由线路的阻抗大小决定。因此用断路器作短路保护,就要计算短路电流的大小,短路电流与负载(荷)电流是两码事,不可混为一谈。

网友E:
如何选断路器可看这个http://bbs.gongkong.com/d/200608/130169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