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通讯板 FX1N-485-BD 是否支持PC上传程序?

楼主(2014-05-28):
因为422口要与HMI通讯,程序调试时,监控是否可以通过三菱PLC通讯板 FX1N-485-BD来完成?上传、修改程序是否跟422一样的?

网友A:
可以用FX1N-485-BD与触摸屏通讯啊

网友B:
只需要电脑安装了485接口卡或者USB转485接口即可

网友B:
不过触摸屏基本都支持485通讯,我不知道你的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FX1N-485-BD与触摸屏通讯啊

一楼的想法可以借鉴。。。

PLC跟触摸屏通讯。。。然后PC跟触摸屏通过USB联机。。。PC通过触摸屏穿透上传/下载/监控PLC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需要电脑安装了485接口卡或者USB转485接口即可

或者是电脑端用USB转485数据线/模块。。。然后485跟三菱PLC通讯板 FX1N-485-BD连接

网友D:
你再扩展个FX1N-422BD不就好 ,下载线也不用换,直接就用了。

网友D:
FX1N-485-BD也不支持编程通讯呀。只有422和232支持

网友E(2016-05-19):
我买了一个FX1N-422BD,开始能连上监控程序,再次送电就连不上了,咋回事呢,用原装的422连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