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功耗问题

楼主(2014-05-28):
请问Vincotech的该型号FT12NMA160SH的IGBT的最大散热是多少呢?

封装:1200V/160A NPC模块

感谢

网友A:
通过官网查询该模块的等效导通电阻、等效压降即可轻轻松松知道

网友B:
查了下,真要计算的话还很麻烦滴,还跟安装使用方式有关系的,单个和并联又不一样滴,上图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