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如何选配风机?

楼主(2014-05-28):
我知道一般电机出厂时都会说明要配多大电机,可是我现在产品预设计,只能推断出需要多大功率的电机,但是就不知道风机相应的功率了,各位能说一下如何按照电机功率配风机吗?

额,我没有说清楚,不好意思,是用来散热的风机,也就是说散热风机的功率和主电机的功率有什么样一个对应关系?

网友A:
都是根据风机需要的功率--来配电动机的。

网友B:
你的风机是做为负载还是只给电机散热呢?

没有说清楚咋清楚支招??

网友C:
没看懂你的意思。如果是电机风冷风扇的话,风机是根据散热量来计算的

网友D:
使用同功率2极电机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同功率2极电机就可以

10KW的电机用10KW的风机?

100KW用100KW的风机?

不可能吧

网友E:
不是很明白楼主的意思,如果是普通的电动机都在尾部安装有同轴散热风扇,变频电动机是强制风冷,单独的凤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