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份西门子硬见组态资料

楼主(2014-05-28):
求一份西门子硬件组态的资料,就是指硬件在组态中的使用以及方法!谢谢!

网友A:
STEP7 系列培训课程——硬件组态

目的:生成一个新项目,完成系统硬件配置文件并将其下载,完成系统配置

步骤:

1、  双击SIMATIC Manager图标,打开STEP7 主画面

2、  点击FILE \ NEW,按照图例输入文件名称(TEST)和文件夹地址,然后点击OK;

系统将自动生成TEST项目

3、点亮TEST项目名称,点击右键,选中Insert new object,点击SIMATIC 300 STATION

将生成一个S7-300的项目,如果项目CPU是S7-400,那么选中SIMATIC 400 STATION即可。

4、  TEST左面的+点开,选中SIMATIC 300(1),然后选中Hardware并双击/或右键点OPEN OBJECT,硬件组态画面即可打开!

网友A:
5、双击SIMATIC 300\RACK-300,然后将Rail 拖入到左边空白处。生成空机架。

6、双击PS-300,选中PS 307 2A,将其拖到机架RACK的第一个SLOT;

7、双击CPU-300,双击CPU-315-2DP,双击6ES7 315-2AF03-0AB0,选中V1.2,将其拖到机架RACK的第2个SLOT;一个组态PROFIBUS-DP的窗口将弹出,在Address 中选择分配你的DP地址,默认为2;

8、然后点击SUBNET的NEW按钮,生成一个PROFIBUS NET的窗口将弹出。点中NETWORK SETTING

页面,你可以在这里设置PROFIBUS-DP的参数,包括速率、协议类型。

9、点击确定,即可生成一个PROFIBUS-DP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5、双击SIMATIC 300\RACK-300,然后...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