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师傅帮我看看这个到底是什么故障问题

楼主(2014-05-28):
是这样的我在网上看到了论坛 就是说用交流电220然后接在整流桥快的正负极哪里 然后从一个横着的S字母那边流出直流电 结果我用交流电接到了正负极那边去了 果然插排烧坏了 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还有如果想得到更为平顺的直流电 好像要用到点解电容 要多大的?  能不能给我一个具体的参考表

网友A:
你整个接反了~这是交流输入,。+-是整流后直流的输出的正负极。

网友B:
看出你不是专业的电工,那个也不是横着的S,是交流电符号~,桥堆的正极的+的符号表示,负极没有符号表示,在正极的对角,有~符号的对角接交流。要平稳直流再加滤波电容。桥椎就是四个二极管,你要学习还得了解二极管知识,交流电知识。

网友C:
悲剧啊,你刚好接反了,标准接法,看图:

网友D:
嗨,大师!

金属封装方形硅桥的,那个方向不一样的脚是输出正极,正对面那个脚是输出负极,剩余的2个脚就是交流电输入端!金属封装圆形硅桥的,有凸起标志的是正极正对面那个脚是输出负极,剩余的2个脚就是交流电输入端!

方形扁平塑封的缺口位置是正极(塑封),最远那个是负极,中间2个是交流电输入端!圆形的与金属圆形封装一致,

  另外:有的硅桥有+、-、∽标志,这个应该不要说你也清楚了

网友E:
呵呵,这个是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