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为何要有地线而没有零线

楼主(2014-05-28):
      三相电动机没有零线,因为在任意时刻三相电的向量之和为零。即使接了零线也没有电流存在,所以三相电动机没有零线。
      三相电机之所以没有零线是因为零线与相线间的电压是220V,而三相电机所需电压是380V,所以三相电机要接三相电源线,而没有零线。
      外壳接地的作用是防止某些相绝缘破损使外壳带电使人发生触电事故。
      但是变频器的接地线最好不要和电动机地线用同一个,因为在有些潮气比较重的工厂环境接地线有可能时间长老化断裂。以前有个案例就是一个工厂同时烧毁好几台变频器,出现变频器主板端子有强电打火的现象,烧毁主板。经过调查发现由于有一台电动机漏电,恰好工厂地线生锈断开。强电经过变频器地线反串如变频器主板。所以变频器最好有单独接地点,不要和电动机公用接地线。
      在TN-S系统中,电动机等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就应该接地线,即PE线!一个供电系统不能又接地,又接零线!TN-S系统的末端,零线和地线之间的电压差,由于三相不平衡,和三次谐波的影响,可能达到十伏甚至更高。
     三相电机的接线方法有:三角形接法和星形接法
     △表示三角形接法,就是把接线盒里上下相对的接线柱短接,得到三对电极,再分别接三相火线。

      Y 表示星形接法,就是把接线盒里上面三个接线柱短接,下面三个接线柱分别接火线。

网友A:
以前我都是接1个地的,现在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