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和地线接反了会产生什么后果?

楼主(2014-05-28):
地线是通过大地传导回路到变压器中性线(零线)的,存在一定的地阻,比导线阻值大许多,负载功率越大,出现的电压降就越大,负载两端电压就会偏低或过低,有可能影响负载正常运行(小功率负载尚可正常运行)。
   零线即供电变压器中性点,中性点接地。地线接小区接地网。零线和地线都接了大地。正常情况下,零线和地线接反无后果。当供电零线出现断线或者接触不良,用电设备通过地线经大地,回到变压器中性点,这就是典型的一地一线供电方式。当供电零线出现断线或者接触不良,同时用电设备接地不良,会造成用电设备带电,不安全。
   如果进入插座的三根线都是一种颜色的情况下,你必须有一只测电笔,首先用其中的任一一条线在空开处接上火线(用测电笔测的)然后在终端找出这条线做上记号规定为地线,接在插座的上口(E端子上);然后将空开上的这条线摘下接在配电箱的接地线上。第二步是再用剩下两根线当中的一根按到空开的火线上,再从终端找出这条线作为火线接在插座的(L端子上);剩下一根作为零线就接在插座的(N端子上)。全部都接好后人对着插座面板的正面用测电笔测量右边一个孔是火线就行了,因为规定就是“面对插座左零右火上接地”请试试吧,同时注意用电安全。
    接地线和零线不能混用:
    1、零线和变压器的中性线是直接连接的,和火线直接构成回路,没有压降损失;
    2、零线和中性线接地电阻要求很高,100KVA以下变压器的接地电阻不能高于10欧姆,100KVA以上变压器的接地电阻不能高于4欧姆;
    3、接地线在变压器处和零线、中性线是连在一起的,以后就独立了,到配电箱还会重复接地,但接地电阻只要30欧姆以下就合格了;
    4、零线和火线截面积一样,要通过同样的电流,而地线一般都是2.5平方毫米,不能通过较大的电流,所以不能用接地线做零线;
    5、没有接地线的用户,家用电器没有接地,不能自己弄接地线(如果不合格危害更大),更不能用零线做接地线(当三相电流不平衡时零线带电,外壳亦带点,零线断线时家电外壳直接带上火电,更危险。),会影响电力系统的正常运行。
    6、没有接地线的用户,可以安装一个漏电保护器来保护。

网友A(2014-11-19):
漏电保护器送不上电

***,,

网友B:
零、地的概念在电工中本来就比较混乱,请把供电系统弄清楚再发这样的贴,别乱上加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