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配电箱里零线和地线接在一起可行吗?

楼主(2014-05-28):
零线和地线是不一样的,用户是三相四线制,有专用的零线。发电和送电零线可以接地,用户变压器以后零线和地线是分开的,不然的话漏电就不能监测到或者有漏电保护器就不能送电。当外部零线因故断路时地线将带电,地线不良时家用电器外壳都将带电非常危险。
如地线良好时地线和零线接在一起漏电保护器将跳闸。
1、首先,绝对、坚决不能把零线与地线接在一起的。
2、虽然零线也是接地的,但与电子设备及三位插头插座上的接地脚位有着本质的不同。零线接地是属于供电线路的回路地,即叫做供电地。而电子设备及三位插头插座上的接地脚位却属于保护地。它们的不同在于,当零线地的末端发生断线或接触不良时,零线便转而成为了为火线,带上了电,如果你把零线与地线接在一起,则转化成火线的零线便会通过与之相连的地线把电传到设备的外壳上,从而使电子设备整体上带上了电,易造成触电事故。而真正的地线只是与家用电器的外壳相连,然后连接到地的,当用电器发生漏电,如电源火线露芯与电子设备机壳接触了,就会使机壳带电,如果没有或不接地线,则人在触摸这些家用电器时便会有电经过人体而发生触电事故,而接了地线后,漏到机壳上的电便会从地线传到地去,此时人摸电器时便不会有电传到人身上,不会造成触电事故,所以说,地线是保护地,与零线绝对不同,不能接到一起。

网友A:
学习了,期待老师们各种好文章分享

网友B:
变压器的引出地线与零线是联在一起的,但是配电箱却不是,不可以联结,更不能接错,否则就有触电伤亡的危险。

网友C(2014-11-19):
学学学学........................谢

网友D:
地线是保护地,与零线绝对不同,不能接到一起。

网友E:
零线不接地还是TN系统了吗!零线必须接地。

请问,三相四线怎么区别零线、地线?那根零线用PEN标注,既PE和N合为一根。

网友F:
楼主谬误,误导人!

1、 现在我们所说的三相四线制必定是市电TN-C系统供电方式,三根相线L1(黄)、L2(绿)、L3(红)和一根PEN(黄/绿,过去80年代是黑色)工作零线、保护零线合用零线。它与三相三线的TT系统本质上的不同!接入设备方式完全可以通过零排,机壳和电器零线并接在一起。如果使用通过剩余电流保护器(漏保)保护后的线路已经起变化了,三相五线制的TN-C-S的系统变换。当然不能接错线!接错线一定会出问题。

2、 用户变压器后立刻分开的零线,分作工作零线(蓝)和保护零线(黄/绿)(它不叫地线除非是TT系统叫地线)它叫三相五线制的TN-S系统,五线制系统工作零线和保护零线(它是可以重复接地的),接线当然不能误接。误接一定会出问题,接入配电箱前必定已经是分开的。

3、 还有一种进入配电箱前是三相四线制而输出配电箱后是是三相五线制叫TN-C-S系统。它接入设备的方式完全和上述的2、是一样的。

4、接入家庭用的三根线一根是相线(L3红、L2绿、L1黄都可以),一根是蓝色的工作零线和黄/绿色的保护零线,它已经是TN-C-S系统。如果是进入家庭的只有两根线,这时千万不能在三眼的插座内将保护零线插孔与送入的零线短接!这是要触电死人的。宁可不接让其空着,为安全安装个漏保来保护。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谬误,误导人! 1、 现在我们所说的三相四线制必定...

顶下。你的回答正确。

网友H:
实际上,对和错都是相对的,关键是你的低压供电方式是哪一种。像欧洲标准就是L1L2L3+PEN模式供电,只有进入电源配电柜进行重复接地后才分开为PE和N,这种方式接近我国TN-C-S,大多数系统采用这种方式,就是从变电所配出四线制,进入车间受电柜重复接地后分开为PE、N,再以五线制配电到用电设备,这样比较经济,但可靠性不如TN-S。对于有的工厂,从变电所配出时就用五线制的TN-S方式,进入用电端的电源配电箱(柜),PE、N是不得相接的,在电源柜内,N对地绝缘,PE要做重复接地。现在0.4kv配电系统基本上不采用单独的TN-C系统,尤其是单相负荷与三项负荷混合配电时,那个设计师也不会这样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