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不要求锅炉都改燃气的吗,这上面开关真看不懂

楼主(2014-05-29):
国家要求环保,最近厂里换了一台锅炉,烧天然气的那种,机头上一个燃烧器,芬兰进口的奥林燃烧器,控制箱能基本看懂,就是那个燃烧器,什么工作流程,上面的元件都看着一头雾水,厂家来了个师付调试也够保守,基本问不到什么问题,我们设备组的人气得暗地里说来了个哑巴,说明书出了个操作使用说明书是中文的,其余全英文,没办法来请教各位师付,传两个图,这两个象是电磁阀,好象还带着压力保护的,不知叫什么名字,哪位师付能给说说燃烧器的工作流程就太感谢了!

网友A:
如果是我们:不给技术培训、不给资料,直接不予验收!而不予验收的后果,就是没有银子!通用汽车公司就是如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们:不给技术培训、不给资料,直接不予验收!而不...

 对极,要不然买了设备不会用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们:不给技术培训、不给资料,直接不予验收!而不...

锅炉买来后要安装,厂家报价高,老板又找过了一家安装,接线的是个工程师,人家也是来帮忙的,下了班之后才来的,安装好之后就叫厂家来调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如果是我们:不给技术培训...

操作很简单,司炉工按操作手册做,触屏上也有指示,就是以后维修难了!

网友C:
这种东西按规范使用,定期保养应该没有多大问题。但是如果日常维护不好容易出事的。日常维修需要明白报警内容和各部件功能。

网友C:
冬斯的风压开关和比例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们:不给技术培训、不给资料,直接不予验收!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冬斯的风压开关和比例阀。

谢谢!我们这里的燃烧器是油气两用的,基本用的是气,能不能请您给它的工流程和原理,简单讲一下就行,谢谢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们:不给技术培训、不给资料,直接不予验收!而不...

嘿嘿。。。

偶厂也是如此,偶怀疑不是什么技术保密,保什么密啊,客户学会了这个售后也省事不是。前年大前年偶厂来的也是如此的厂家和技术指导,问起也是如此,偶怀疑其也是一知半解,不说你看不出什么来还满怀敬仰之心,一说就露馅了,所以其干脆不说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嘿嘿。。。

的确够难的,偶厂也是如此,主要问题操作工说,点不起火来。

原因很多,这个偶都是自己揣摩出来的,其中就有点火电极距离边远,点火不成功的原因,还有检漏器的原因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冬斯的风压开关和比...

流程就是控制柜里那个西门子的程控器的流程。

这个使用说明书上是有的,西门子程控器的使用说明书如果没有,可以网上下载。

网友E:
要特别注意检漏器,可能是威索的是否出现问题。偶厂点火不成功,大部分都是检漏器工作中简陋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谢谢哈,我去查一下程控器的说明书,估计弄懂了也不敢冒然修,燃烧器那玩意儿没拆过,不知里面结构什么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要特别注意检漏器,可能是威索的是否出现问题。偶厂点火不...

 我们的检漏也是整套设备中最娇贵的地方,坏了两个了,后来更换前部减压阀好多了,现在正在验证效果。

网友C:
看楼主的设备和我们的差不多,上图看看:

网友C:
我这是利雅路的,如果需要可以给你中文的说明书,另外奥林的说明书应该也好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的设备和我们的差不多,上图看看:

不一样啊,至少结构就不一样,我这里是燃气和轻油两用的机型,还有个油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是利雅路的,如果需要可以给你中文的说明书,另外奥林...

谢谢哈,不用了,我去网上找找奥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