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烧保险丝啥原因啊?

楼主(2014-05-29):
电机是额定电流为234A的直流电机,调速器用的是额定电枢电流为270A的590C调速器,现在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个情况,烧保险丝,同时调速器会提示过流。

三相电进调速器前有接3个各位300A的熔断器,正常运行的时候,从调速器上接出来的电枢电流只有10A都不到,但经常无缘无故地烧那3个保险丝,如果只是简单的烧了那还可以理解,现在还会这样:

更换保险丝后,在空载的情况下启动调速器,一调速就会再烧保险丝,再换一次保险丝就可以,这样的情况已经不止一次地出现了。啥原因啊。换保险丝后还得再烧一次?

网友A:
如上所述应该是模块的触发故障,模块或者触发板上的光耦软故障。真正原因降速或制动逆变时缺控制脉冲,调整速度时有升、降速过调稳速过程。引起逆变失败产生很大的功率元件之间短路电流熔断保险丝,因为有控制以及保险丝保护所以不会引起模块爆炸,以前国产老式直流控制器简单保护措施不强,遇到这个故障往往会造成可控硅爆炸。很吓人的!   http://www.oburobur.b2b.shukongcn.com/introduce/

网友B:
专业从事电路板·电路·贴片机·变频器·PLC·触摸屏·工控板·仪器仪表·伺服器·驱动器·马达·主轴等销售以及维修有一批技术过硬的高素质工程师,配有进口集成电路在线检测仪、示波器等仪器,对各行业的机电产品进行全方面的检测与维修,合作伙伴包括比亚迪汽车,华天科技以及福地等。电话:15917387902  QQ:1602051461  座机:0769-89099828-803 联系人:揭先生

楼主:
是电源触发板的问题?干脆开不了倒好,这样一会正常一会不正常 都没法查

网友A:
不是电源触发板,是直流输出模块触发极接触不良或者是触发这些模块的触发控制板上的光耦故障。这样大的保险丝能熔断只有这个故障会产生。可以根据可控硅(晶闸管)感性负载时序图进行分析,缺脉冲逆变失败的后果。因为可控硅电压过零点该关断时没关断发生短路。

楼主:
嗯,谢谢你的耐心解答,但还有点疑问啊。如果就像你所说的“是直流输出模块触发极接触不良或者是触发这些模块的触发控制板上的光耦故障,导致了短路”,那为什么换了保险丝后第一次开机还会再烧保险丝,要第二次换保险丝后才可以,这样的情况已经出现过多次了。

网友A:
这就很好地说明了问题所在。接触不良,几次通电后接触上了,等一冷下来就又不行了,再来一次就又好了。

楼主:
好的,谢谢。

也有可能是之前换的可控硅有质量问题,先将其换了,顺便再检查下线路

网友A:
还有主回路电源有一相虚接瞬间吃两相情况同样会发生同类情况,注意下!修好后回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