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选型问题

楼主(2014-05-29):
是不是用多少W的伺服电机,就选配套的伺服驱动器,不需要选更大的伺服驱动器?

网友A:
不是不需要,而是大的就不能用。

网友B:
都是配套的

网友C:
台达A2系列的伺服驱动器可以带比其输出功率小的伺服电机,但需修改相关参数;如400W的伺服驱动器可以带200W的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