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化验设备量热仪的安装调试过程

楼主(2014-05-29):
  煤炭化验设备量热仪、测硫仪等在购买后,都需要有华诺公司专业的安装售后调试人员现场进行安装调试才能使用,有的实验室部门有经验丰富的老化验员可以自己进行安装调试,以下是煤质化验仪器技术员根据安装经验,列出量热仪的安装调试方法,供用户参考。

  全自动量热仪的安装调试过程:

  一、安装量热主机仪

  1、打开量热仪主机包装箱,搬出量热仪主机放在牢固的化验台上;

  2、打开电脑包装箱,组装电脑;然后找到量热仪的串行通信线,安装到电脑后面的COM1上,另一端安装到量热仪后标有“通信”的插座内;

  3、打开量热仪内同上盖,清扫内筒内的泡沫等杂物;

  4、打开电脑,把光盘放入光驱,点击安装;然后安装VB6.0软件;

  5、点击电脑“开始”菜单,找到量热仪软件打开。

  二、量热仪外筒注水

  1、找到量热仪电源线,插到量热仪后面的电源插座内,并接入220的插座;打开量热仪电源开关;

  2、向内筒注入蒸馏水的同时,打开电脑内量热仪软件,点击“测试”菜单下的“排水测试”;不停的向内筒加蒸馏水,直到量热仪背后溢水口,涌出大量水,点击软件中“停止”。

  三、安装量热仪软件进行调试

  1、在配件箱中找到“氧弹”,把氧弹放入量热仪内筒的三角支架上;

  2、点击电脑内量热仪软件中的“开始”按钮,观察量热仪内筒注水情况,注水面必须埋没氧弹头,否则点击“系统设置”修改“注水时间”也就是增加注水时间,直到注水面刚刚埋没氧弹头为止;

  3、点击“系统设置”输入“标准物热值”即:配件箱中苯甲酸上的热值,一般为26470;

  4、点击“系统设置”输入“点火丝热值”棉线点火为150焦耳,熔断点火为42焦耳;

  5、点击“系统设置”修改打印单位为cal\g(大卡\克);

  6、主要每次修改过,必须点击“确认”进行参数储存。

  四、安装量热仪配件

  1、打开配件包装箱,找到氧弹支架并组装;

  2、找到氧气减压阀,可靠安装到钢瓶上;

  3、找到充氧仪和充氧导管,可靠安装,并接入到减压阀上;

  4、打开钢瓶开关,调节减压阀使外室气压为3.0;

  5、找到氧弹,并充氧气,看看是否正常。

  五、量热仪热容量标定

  1、在不锈钢坩埚内称取一片苯甲酸约1克左右,安装点火丝和棉线,3.0气压充氧30秒;

  2、在电脑上选择量热仪软件中的“热容量标定”,输入称取的重量点击“开始”;

  3、连续做5次标定后,如该5次热容量的相对标准差小于等于0.20时,量热仪自动计算并储存标定结果。

  4、连续5次标定后,相对标准差大于0.20时,需要检查环境温度是否稳定。并做第6个,第7个,直到其中5个热容量的相对标准差小于等于0.20.

  (注:量热仪外筒注水4小时以后,才可以进行热容量标定)

  六、量热仪反标

  1、当量热仪的热容量标定成功后,把软件中“热容量标定”改成“发热量测定”;

  2、称取一片苯甲酸做其发热量,如做出弹筒发热量与标准热值误差在150焦耳内,证明量热仪反标定成功。

  3、如果超差,需要做第2个反标定。如一直超差,需要检查环境温度,并重新标定热容量。

  七、量热仪煤标样校正

  1、先做出标样的分析水;

  2、称取一克煤标样,做其干基高位发热量。必须输入分析水、硫、氢含量。

  3、如果做出干基高位发热量与标准煤样的热值在150焦耳以内,为符合国标,量热仪可以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