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IE带串口与仪表通信问题

楼主(2014-05-29):
新手,刚刚接触欧姆龙PLC,要写一段发送查询指令到仪表,仪表返回当前重量值,RS-232的,百度说是要改模式为RS-232C模式,但是没找到。还有想问下,发送数据指令是什么,发送完成应该就用发送指令下降沿就可以了,接收数据指令是什么?有看了手册,好像发送指令PLS2,但是看不大懂。之前用信捷的编过,比较简单就是send,rcv。有懂的大神来帮帮忙吧。。。

楼主:
别沉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A:
RS232C是内置RS232C端口协议里面的一种,它其实是叫做无协议通讯。你可以在串口模式里面设置。发送数据的指令是TXD,你在装了cxp之后可以看指令帮助来看用法。这条指令有相应的标志位显示发送完毕的,你也可以在指令帮助中看到。接受数据用的RXD。

楼主:
果然还是沉了啊,处女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232C是内置RS232C端口协议里面的一种,它其...

刚刚以为沉了就有你回我了,cxp怎么安装呀?串口模式在哪里。。。没找到。。。

网友B:
不沉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C:
cxp怎么安装呀?

cxp是编程软件

你不可能不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