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电机节能控制

楼主(2014-05-29):
这段时间一直在看电机节能这块资料,当电机输出功率恒定的情况下,一般采用在线搜索的方法,比如采用黄金分割法、模糊搜索等方法 调节输入端电压值,以获得最小输入功率为目标的搜索结果。这里有个问题是具有一定负载的情况下,电压改变了岂不是将改变电机转速,这对于那些旋转类机械负载,电机的输出功率 不也就改变了吗?这样搜索最小输入功率为目标为最优节能岂不是没有意义,还是说在调压的时候 在略微改变电源频率 以保证电机输出转速不变?希望高手指点!!!!!!

楼主:
没人回答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我理解应该是降低端电压主要降低的是电机的励磁损耗而达到节能的目的,如果电机处于额定励磁状态而带的是轻负载,那么可以适当减小励磁以减小总电流而不使输出负载能力变小。

但是负载一定的情况下转矩和输入电压的平方成正比,那么如何达到既降低损耗又不减小电机的输出转矩的目的呢?是否降低了输入电压电机的输出转矩就一定会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应该是降低端电压主要降低的是电机的励磁损耗而达到...

 根据电机动态特性,如果调压而不改变频率,当负载转矩一定时,那么电机的转差率必然变大,即电机输出转速降低。所以只调压必然将改变电机的输出功率

网友A:
就是说降低了电压导致输出功率也变小,那么相应是否输入功率也减小从而节能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