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通用版点数区别

楼主(2014-05-29):
通用版64   128  256  512  1024 无限点 除了价格就是点数区别,貌似一个组态下来通常也用不了1000点吧

网友A:
呵呵,还没用到1000点的

所以<此处内容被屏蔽>版的足够了

前天组态王给我打电话说<此处内容被屏蔽>版的不可靠。

网友B:
一般建议客户先用开发版测试和组态,差不多完成后通过计数检查,可以算出点数,对应采购即可,如果点数不够可以按原折扣补差价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