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动机接线的问题

楼主(2014-05-29):
有关电动机接线的几个问题,小弟一知半解,欢迎高手来解答。

1.三相电动机星形接法,如果有一相线圈首尾搞错了,会发生什么情况?缺相?过载?短路?是无法启动还是电动机线圈直接烧了?三角形接法呢?又会怎么样?

2.电动机接线盒6根出线,如果没有标识,我只能分出三相线,再进一步怎么样来分出每一相的首尾呢?

3.星-三角启动,如果发现电动机转子方向反了,怎么样来调整?

烦请高手解答。越详细越好!

万分感谢~

网友A:
以前有接错过没烧,电机转的很慢,6条线出可以用表测量,两条通的为首尾共三组,星三角启动就按书上的接,好像不用分首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接错过没烧,电机转的很慢,6条线出可以用表测量,...

 万用表测量出来是仅仅区分三相,具体到每一相的首尾还是不能区分~

网友B:
1、有一相头尾搞错了,类似与有两相是方向相反的。矢量计算的话,类似与直角了,既然采取了星三角启动,说明负载蛮大的,这个时候电动机转不起来,堵转,电动机会烧。

2、方法多种:

通电试验法:先用万用表的欧姆档将六个引线头分成三组,然后将任意两组串联接在交流电源上,第三组上串联一个灯泡(15或25W,大功率不亮)。通电后,如果灯泡发亮,表示串联的两组为首尾相接;如果灯泡不亮,表示尾尾相连或首首相连,以此类 推。

电池定向法:先用万用表的欧姆档将六个引线头分成三组,然后将第一组的两个线头分别接于万用表毫安档的正负极,将第二组的第一个线头用手指按在干电池的负极上用另一头触碰电池正极,如果万用表的指针偏向右侧,说明万用表的正极线头与干电池的负极线头为头(尾),如果指针偏向左侧,则说明万用表正极线头与干电池正极线头为头(尾),以此类推。

转向法:对于小型电动机,不用万用表也可判别绕组的首尾端,判别时首先分清那两个线头是同一相,,然后每相任取一个线头,将三个先头接成一点,并将该点接地,用两根380V电源线分别顺序接在电动机的两个引线头上,观察电动机的旋转方向。若三次接上去,电动机转向相同,则表明三相首尾接线正确;若三次接上去,电动机有两次反转,则表明参与过这两次反转的那相绕组接反。。例如第一次A、B相,第二次B、C相都反转,B相两次都参与,说明B相首尾接反,将B相的两个线头对调即可。

3、转子方向反了,意思是电动机反向了,改变下供电断路器下端的任意两相接线(接触器前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有一相头尾搞错了,类似与有两相是方向相反的。矢量计...

 太感谢了~

学习中~~~

网友C(2014-10-29):
用万用表两两之间量,阻值小的一相线圈。

网友D(2018-07-01):
首先,一组首尾接错肯定是不能转的

其二,不管是星型接还是三角形接法都必须分清头尾

三,分清投喂方法很简单,可以咨询15902912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