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模块的选择

楼主(2014-05-29):
我有一三菱FX3G-40MR的PLC,想实现模拟量的输入与输出,不知道在选择时应该要考虑哪方面,输入通道和输出的不用多,1、2个就行

网友A:
精度,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

网友B:
FX2N-2AD,FX2N-2DA就行了。既然PLC主机已定,模拟量模块就定下来了。

网友C:
期待老鸟出现.......................

网友D:
电流信号

网友E:
到底是模拟量输入还是输出?后者没有“负电压”或“负电流”的范围选择!建议你上“三菱自动化”,并进入“资料下载”专区。http://cn.mitsubishielectric.com/fa/zh/index.asp

网友F:
使用 模拟量BD也是可以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