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配电箱配置问题

楼主(2014-05-29):
求问这个电工师傅做的如何?线路不怎么看的明白。有人看图能看出来做的好坏吗,房子是自住的。

楼主:
这是我从别的业主家看来的配电箱,为什么感觉我家和他家的差距这么大?完全不一样的结构啊!求通俗易懂的解释,谢谢各位达人了!!

网友A:
你家这个比较乱。不规范。

网友B:
家用的,怎么这么多呀。

网友C:
盖子盖起来就看不到了滴!

你们做的控制柜,打开线槽估计也是惨不忍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盖子盖起来就看不到了滴!你们做的控制柜,打开线槽估计也...

网友E:
三相电分配、开关布置还算规范。但有缺点:既然电源开关进、出线分颜色了应各分路的开关进线与电源三相颜色相同,输出线可以使用同种或各种颜色。这样就可以打开电箱各相电路分的很清楚,现在是摸不着头脑颜色混乱分不清是那相的,容易出问题。

网友E:
但是有一个你的比别人做的好,人家是用了一个三相漏电保护器,而你的用了三个单相漏电保护器。这个就比别人家做的好!能分清是那一相漏电了不是一有漏电全部停电。可以针对性查明故障。

网友F:
图片和线路看得不是太清楚,看大概架构,你们家的做得是比较规范的。至于邻居家那做得不但不规范,而且是非常明显的违规设计、违规安装。

如果没猜错的话,左边是总开关,不管是2极、3极还是4极,这都没关系。往左,3个漏电开关(2极都有断点),估计功能是:普通插座、厨房插座、卫生间插座。然后那些小的就可能是各个空调、照明。

空气开关的容量和线径也需要匹配,这些图片上看不到,如果是规范的安装,还需要给你出一份图纸,图纸上载明线路走向,线径大小。

网友G:
人家是用了一个三相漏电保护器,而你的用了三个单相漏电保护器。这个就比别人家做的好!能分清是那一相漏电了不是一有漏电全部停电。可以针对性查明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