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如何制表格记录历史操作记录

楼主(2014-05-29):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项目,现在需要做一个页面表格来记录工人对触摸屏的操作, 比如哪天几点几分操作了什么,使得该设备处于什么状态,什么时候完成该状态。谢谢各位大哥指点一下!

网友A:
存盘数据浏览这个构件 可以实行

网友B(2016-06-29):
我也是需要这个,求哪位大哥解答一下

网友C(2017-10-26):
定义操作状态数组变量,进行存盘记录操作,如果需要记录不同工人的操作,那就要求操作前先要求输入工人的姓名,当然用设置权限方法进入也可以。也可以写脚本来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定义操作状态数组变量,进行存盘记录操作,如果需要记录不...

具体如何做可以详细说下吗?麻烦了

网友E(2017-11-26):
没有详细一点的内容提示啊,多一点说明就好了,分是不多,但用一点就少一点了,呵呵

网友F(2018-03-05):
写脚本:

新建两个字符型变量,分别为操作员、操作内容。新建一个操作记录组组对象,含操作员和操作记录变量

在按钮属性里面的脚本写:

操作员=!GetCurrentUser

操作内容=!"开机操作"

操作记录组.SaveData()

对了,操作记录组存盘时间为0秒。

网友G(2018-04-21):
用曲线应该更实用一些

网友H:
建一个组对象,将要显示的数据添加到组对象中,用存盘数据浏览构建建一个表格,一定要将存盘时间设为0秒 在启动策略中使用 !EnableDataSave(数据,1) !EnableDataSave(数据,1) !FlushDataInitValueToDisk() 报警策略中使用!SaveData(组对象) 循环策略用!SaveSingleDataInit(数据) !SaveSingleDataInit(组对象) !FlushDataInitValueToDisk() 基本上差不多了

网友I(2018-11-14):
不知道要不要积分。。希望不要吧!

网友J(2019-01-12):
历史表格,加组对象!!!

网友K(2019-05-16):
image.png这样的操作记录?多年的老帖子,积分不容易啊。

网友L(2019-07-18):
引用 网友K:
这样的操作记录?多年的老帖子,积分不容易啊。

对,就是这种表格,把右边的“操作员”和“操作内容”改成“报警信息”,就一模一样了,大哥能不能教教我。

网友M(2021-03-29):
image.png直接在这里配置可以吗

网友N(2021-05-06):
昆仑通态的资料好难懂!

网友O(2023-08-08):
引用 网友M:
直接在这里配置可以吗



这样配置怎么显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