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PLC 模拟量

楼主(2014-05-29):
现要用台达PLC做一个程序

要求如下:1,8进6出开关量

         2,输入模拟信号电流为4-20ma,对应的传感器为一个压力传送器(量程为0-16公斤)

         3,当压力达到8公斤以上,Y0输出,压力低于6公斤Y0释放

         4,当压力低于3公斤以下,Y1输出,压力高于5公斤Y1释放

求各位大侠帮忙!

有没有大侠帮小弟看看我编写的程序

网友A:
0-16对应4-20  然后对应你模拟信号的分辨率比如0-4000,大于2000时Y0输出,低于6/16*4000时Y0释放

网友B:
使用比较指令,输出控制线圈Y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6对应4-20  然后对应你模拟信号的分辨率比如...

不知道这个写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比较指令,输出控制线圈Y

我想问下 比如说数据放在D0中,压力为16公斤时,CMP D0 K4000 M0 还是CMP D0 K16 M0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