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继电器该如何选型?

楼主(2014-05-29):
我主要是用来做PLC驱动控制电机的接触器用的中间继电器,是选施耐德的好点,还是欧姆龙的好点,具体哪种型号好点?

网友A:
欧姆龙的假的比较多,简易使用施耐德或外观有差异的继电器

PLC输出一般是24V的,2触点的就够了

网友B:
我们这项目是OMRON的,质量也不是最好的,但是照样可以。LY2N-J OMRON  接触器是天正的CJ1210(220V)天正

网友C:
完全都可以,使用国产品牌也可以,正泰,德力西

网友D:
都行,主要是线圈电压匹配,触点容量够用。

网友E:
选继电器需要考虑的是线圈的工作电压、常开常闭触点对数是否满足你的要求,另外考虑尺寸是否能够弄到你柜子里面去(一般也不是一个继电器的,所以整体要考虑),施耐德欧姆龙富士皆不错,关键是要正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选继电器需要考虑的是线圈的工作电压、常开常闭触点对数是...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都行,主要是线圈电压匹配,触点容量够用。

网友H:
中间继电器是一种继电保护元件,他和时间继电器一样,其主要用于继电保护与自动控制系统中,中间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及一些其他类型的继电器是有所区别的,它一般是没有主触点的,因为过载能力比较小。所以它用的全部都是辅助触头,数量比较多。

中间继电器的作用:
     1、隔离。控制系统的输出信号与负载端电气隔离;
   2、转换。比如控制系统输出信号为DC24V,但负载使用AC220V供电,对于输入,可逆;
   3、“放大”。控制器输出的信号的带负载的能力往往有限,在mA或者数A的级别,如果有需要更大电流的负载,只能通过中间继电器来转换。

中间继电器的工作原理
   中间继电器工作原理和交流接触器一样,都是由固定铁芯、动铁芯、弹簧、动触点、静触点、线圈、接线端子和外壳组成。线圈通电,动铁芯在电磁力作用下动作吸合,带动动触点动作,使常闭触点分开,常开触点闭合;线圈断电,动铁芯在弹簧的作用下带动动触点复位。

中间继电器的分类
    电磁型中间继电器:当继电器线圈施加激励量等于或大于其动作值时,衔铁被吸向导磁体,同时衔铁压动触点弹片,使触点接通、断开或切换被控制的电路。当继电器的线圈被断电或激励量降低到小于其返回值时,衔铁和接触片返回到原来位置。

    延时中间继电器:延时中间继电器分为通电延时(即上电延时)和断电延时两种,实际操作中也成为可调延时动作和可调延时返回;延时中间继电器带瞬动触点,延时范围一般为0.02-9.99S。

    静态中间继电器 :静态中间继电器,集成电路型,作为老式DZ-200系列电磁式中间继电器的替代产品,其稳定性,动作速度均优于老式电磁继电器;现多用于大型柜体的新建和改造项目中;其安装方式分为板前和板后两种形式,柜体开孔,则需采用板后安装的方式;

本文系转载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中间继电器是一种继电保护元件,他和时间继电器一样,其主...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