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源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4-05-29):
 1、根据所需要的电压,先调整“粗调”旋纽,再逐渐调整“细调”旋纽,要做到正确配合。例如需要输出12V电压时,需将“粗调”旋纽置在15V档,再调整“细调”旋纽调置12V,而“粗调”旋纽不应置在10V档。否则,最大输出电压达不到12V。
       2、调整到所需要的电压后,再接入负载。
       3、在使用过程中,如果需要变换“粗调”档时,应先断开负载,待输出电压调到所需要的值后,再接入负载。
       4、在使用过程中,因负载短路或过载引起保护时,应首先断开负载,然后按动“复原”按钮,也可重新开启电源,电压即可恢复正常工作,待排除故障后再接入负载。
       5、将额定电流不等的各路电源串联使用时,输出电流为其中额定值最小一路的额定值。
       6、每路电源有一个表头,在A/V不同状态时,分别指示本路的输出电流或者输出电压。通常放在电压指示状态。
       7、每路都有红、黑两个输出端子,红端子表示“+”,黑端子表示“-”,面板中间带有接“大地”符号的黑端子,表示该端子接机壳,与每一路输出没有电气联系,仅作为安全线使用。经常有人想当然的认为“大地”符号表示接地,“+”“-”表示正负两路电源输出去给双电源运放供电。
       8、两路电压可以串联使用。绝对不允许并联使用。电源是一种供给量仪器,因此不允许将输出端长期短路。

网友A:
这玩意现在基本都被开关电源替代了吧

网友B: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直流屏延时供电时间的计算方法,也讲明了我们常规用的直流屏型号及所能承载的负荷,下面我们再来详细讲述一下,直流屏采购应该注意的问题。直流屏的选购我们用户最关心的无非就是价格问题、质量问题、服务问题等几个方面;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就是直流屏容量选配的问题,这个有可能被用户忽略,但在整个电力系统中,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容忽视,下面我们就不详细的讲解下。

    1、价格方面。现在市场上直流屏的价格不一,不同区域、不同厂家同容量、同型号的直流屏差价有可能达到两万元左右,那为什么同样容量、同样型号的直流屏,价格落差却如此巨大呢?第一、产家所选用的元件和采购的环境不同,有的采用的是进口的元件,有的采用的是国产的元件、有的是就地采购直流电源,而有的是跨区采购元件,这样的话,其成本就有了很大的差距,第二、就是直流行业不正当竞争的结果造成的,具体情况,可阅读”直流电源行业潜规则”这篇文章来了解。

    2、质量方面。质量的好环关系的整个电力系统的使用寿命,直流质量的好环最主要的是看直流屏所采用元件的好坏和直流的结构设计是否合理;直流屏和高低压成套是一个概念、其技术没有太大的差别,元件质量过硬了、结构设计没什么问题,元件方面,我们要重点把握直流充电模块、监控模块、降压模块、电池等几个重要零部件、结构设计方面,我们要看其结构原理图、接线图是否合理,是否存在干扰。

    3、服务问题。直流屏质量如果过硬的话,运行七到八年肯定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七八年之后,就很容量出现故障、为了整个系统能有更好的兼容性,直流屏零件的更换最好选用原厂家的。一般的,我们还需要生产厂家派人过来进行零件的更换和调式,这就牵扯到了服务的问题,如果直流屏厂家的服务不到位,到时候肯定会给我们用户带来很多麻烦和困扰的,因此,我们在采购直流屏的直流屏时,一定要了解该公司的服务口啤、采购合也一定要明细到细节。

    4、直流屏容量选择的问题。直流屏如果超负荷了,其使用寿命肯定会缩短、而且其延时供电时间还绝定着整个电力系统的安全性、适用性。具体计算方法,可阅读“直流屏延时供电时间如何计算”这篇文章来了解。

网友C(2016-03-17):
时代在进步.....我们继续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