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将加速度发给Galil卡,Galil卡的具体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4-05-29):
各位,请教一个问题:

我做倒立摆控制用的是Galil的DMC-2143卡,上位机的控制程序计算的控制量是加速度,用控制卡的JOG模式,用AC和DC命令将加速度下发给控制卡。电机是以速度模式来工作。请问控制卡接收到加速度命令后,做了什么,得到的是什么然后发给驱动的呢?   这个过程中控制卡只是起了信号转换的功能吗(将上位机的控制量转换成驱动器可接受的信号),那这个信号转换的具体原理是什么呢?  急切的请各位指教…..

网友A:
科普:运动控制卡的基本作用

不同的运动控制卡,会有不同的功能;不同的用户,会有不同的使用方式。不同的运动控制卡,不同的使用方式,自然运动控制卡的作用也不完全相同。但是,作为运动控制卡,总还是会最运动进行控制,有着共同的基本作用

1、接收用户的运动描述:

这个运动描述可能来自上位控制器,比如PC,或者PLC等等;也可能只是某中简单的人机界面,比如触摸屏、甚至是开关;也可能是保存在控制卡内部的用户程序

2、基于用户的运动描述,规划运动轨迹

这个运动轨迹,是指运动中 时间-运动变量 的关系。运动变量可以是位置和(或)速度和(或)加速度。

3、保证实际运动符合规划的运动轨迹

对于开环系统,主要是保证正确的输出信号符合规划轨迹,比如脉冲数、脉冲频率、脉冲频率的变化率。对于闭环系统,则不只根据规划轨迹,还要依据反馈信号来调整输出信号。

我对您的用法细节并不了解(主要是对您的描述不太理解),以上只是泛泛而言。

楼主:
多谢刘工!

1. 我仔细看了DMC-2143的说明书,知道了控制卡中独立JOG运动的原理。但是说明书上有一句话不明白,“在以JOG 方式运行期间,控制器以位置闭环方式工作。控制器将速度轮廓转换成位置包络线,每个采样周期产生新的位置目标值”中,控制器以位置闭环方式工作是什么意思?  还有如果JOG模式最后输出的位置包络线,那么电机就应该是位置模式了?

2. 还有一个问题,倒立摆系统的工作原理是:运动控制卡采集到旋转编码器数据和电机尾部编码器数据,传给上位机,上位机得到摆杆的角位移以及小车位移,然后根据选取的控制算法(如模糊控制算法)计算出控制量(电机的加速度)。运动控制卡做一些规划,然后得到速度包络线下发给伺服驱动器,由驱动器实现对电机控制,电机尾部编码器连接到驱动器形成闭环,从而可以实现闭环控制。  我们老师说,上位机的控制程序(比如说模糊控制算法)属于做了伺服的位置环?请问是这样吗?

网友A:
1、控制器以位置闭环方式工作是什么意思?

控制器内部为位置曲线,对反馈的位置偏差会进行修正

 还有如果JOG模式最后输出的位置包络线,那么电机就应该是位置模式了?

电机可以工作在电流模式或者速度模式,就是不能在位置模式

2、上位几的程序是否实现了位置环,要看您的程序具体在算什么。而且针对您的这个应用,似乎不需要控制卡上的位置环,也不需要电机上的速度环,那么用运动控制卡和伺服电机是不是略显奢侈了?

楼主:
电机可以工作在电流模式或者速度模式,就是不能在位置模式:

哦,我说错了,应该是驱动器有三种控制模式:位置模式、速度模式、力矩模式;

控制器内部为位置曲线,对反馈的位置偏差会进行修正:

内部为位置曲线,那控制器输出的是速度包络线还是位置包络线?

上位几的程序是否实现了位置环,要看您的程序具体在算什么。而且针对您的这个应用,似乎不需要控制卡上的位置环,也不需要电机上的速度环,那么用运动控制卡和伺服电机是不是略显奢侈了? -----

控制卡上有位置环吗?  我们的伺服电机是速度模式,所以用到了伺服的速度环。   “那么用运动控制卡和伺服电机是不是略显奢侈了”,上位机发的只是加速度和速度指令,是需要控制卡来规划速度曲线的。虽然只用到了控制卡的JOG模式这种简单的运动模式,但是还是需要控制卡的。

楼主:
电机可以工作在电流模式或者速度模式,就是不能在位置模式:

哦,我说错了,应该是驱动器有三种控制模式:位置模式、速度模式、力矩模式;

控制器内部为位置曲线,对反馈的位置偏差会进行修正:

内部为位置曲线,那控制器输出的是速度包络线还是位置包络线?

上位几的程序是否实现了位置环,要看您的程序具体在算什么。而且针对您的这个应用,似乎不需要控制卡上的位置环,也不需要电机上的速度环,那么用运动控制卡和伺服电机是不是略显奢侈了?

控制卡上有位置环吗?  我们的伺服电机是速度模式,所以用到了伺服的速度环。   “那么用运动控制卡和伺服电机是不是略显奢侈了”,上位机发的只是加速度和速度指令,是需要控制卡来规划速度曲线的。虽然只用到了控制卡的JOG模式这种简单的运动模式,但是还是需要控制卡的。

网友A:
“内部为位置曲线,那控制器输出的是速度包络线还是位置包络线?”

在闭环控制下,控制卡不会输出“包络线”,输出的是基于反馈误差的闭还修正信号。如果的电机-驱动器能实现理想的速度执行,那么控制器的输出就接近“速度包络线”。如果您的电机-驱动器能实现理想的加速度执行,那么控制器的输出就接近“加速度包络线”

“控制卡上有位置环吗?”

楼主:
多谢刘工的耐心回复!

网友B(2015-01-13):
引用 网友A:
“内部为位置曲线,那控制器输出的是速度包络线还是位置包...

刘工,您好,请问个问题,如果驱动器工作在位置模式,是不是驱动器接收的是脉冲量(来自控制器),就是驱动器内部位置环的输入?如果驱动器工作在速度模式,是不是驱动器接收的是模拟量(来自控制器),就是驱动器速度环的输入?驱动器内部有位置环,速度环和电流环。

网友A:
如果驱动器工作在位置模式,是不是驱动器接收的是脉冲量(来自控制器),就是驱动器内部位置环的输入?

是的.

如果驱动器工作在速度模式,是不是驱动器接收的是模拟量(来自控制器),就是驱动器速度环的输入?

是的。在这种情形下,驱动器上的位置环不起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部为位置曲线,那控制器输出的是速度包络线还是位置包...

刘工,再请教一个问题:伺服驱动器运行在位置控制模式,内部完成了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三环控制;伺服驱动器运行在速度控制模式,则控制器完成位置环,驱动器完成了速度环和电流环。

这里我想请教这样一个问题:在控制器完成位置环和在伺服驱动器完成位置环有什么根本区别?精度?两个位置环都是闭环,一个在驱动器内完成闭环,一个在控制器中完成闭环。

网友A:
这里我想请教这样一个问题:在控制器完成位置环和在伺服驱动器完成位置环有什么根本区别?精度?两个位置环都是闭环,一个在驱动器内完成闭环,一个在控制器中完成闭环。

我在您单独发的一个帖子中回复了。没有根本区别,对单纯的位置精度也没有什么影响,区别体现在对速度频繁变化的跟随响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