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高人

楼主(2014-05-29):
 我是MCGS的初学者,有没有人能帮我一个忙:就是记录设备维修时间的工程。在屏上做两个按钮,后面做一个输入框,第一个按钮是“开始维修”点一下此按钮,输入框内显当前系统时间。然后维修完后点一下第二个按钮“维修结束”对应的输入框内显示维修结束时的系统时间。如果不好显示系统时间,用计时的方式也可以。然后下面做一个类似报警信息的表,显示开始维修是几点几分,维修结束是几点几分,能记录的条数越多越好,而且还可以供以后查询。我用的是7062KS的屏和三菱FX系列的PLC。

网友A:
这个应该可以实现,昆仑的屏的功能常用的都有。

楼主:
能不能说一下具体怎么做啊?

网友B:
简单,在按钮里面写脚本呗,用脚本给输入框变量赋值;然后你说记录的可以用存盘数据浏览构件做,触发条件你自己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