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急!!

楼主(2014-05-29):
菜鸟请教,请问各位大神,为什么DT206的数值0-25的时候,DT2500显示为0
                              DT206的数值25-75的时候,DT2500显示正常也是25-75
                              DT206的数值75-100的时候,DT2500直接显示为100

网友A:
这啥编程软件,没用过,是不是松下?

顶一个

网友B:
问题在2151与2162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