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一根电线上是否有电流,并输出开关信号

楼主(2014-05-29):
有一台电机,需要监控电机运转状态。接线方式:前端控制部分(这部分不用管)---三根电源线(U、V、W)---电机。监控目标:电机运转输出信号,电机停止不输出信号,开关信号即可。

方法一:在电机的U、V接线端子处并联一个线圈电压为380V的继电器,用继电器提供信号输出。该方法在电机线圈外并联一个继电器线圈,对电机运转是否有影响?该方法是否可行?

方法二:在U、V、W任意一根线上接个电流感应器,有电流就输出一个信号,控制一个继电器导通(或者本身自带继电器输出)。是否有这种仪器?名字或者型号是什么?

请各位指点,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方法一,有影响。

方法二,可以装电动机保护器或者电流继电器都可以滴。

建议,监控电动机运转这个很简单了,加个接触器,取接触器的辅助触点信号来判断电动机是否运行了。或者在负载端--加个速度检测开关,也可以判断电动机是否运转。

网友B:
可以安装电流继电器来实现。

网友C:
变送器。生产厂家很多,网上搜索电流、电压变送器。各种变送方式都有,开关信号、电压信号、电流信号、rs-485、TCP/IP等等。

网友D:
如果只是要知道电机转与不转,直接用接触器辅助触点+220V指示灯就可以了

如果要看电流的话,用第二种方法了,市场上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一,有影响。方法二,可以装电动机保护器或者电流继电...

 加装接触器后还要添加接触器的控制回路。而且接触器到电机的电线断掉的话,检测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是没有作用的,所以此方法不可行。负载电机是个调速风机,所以不太好加速度传感器或者普通的光电开关检测风扇是否运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送器。生产厂家很多,网上搜索电流、电压变送器。各种变...

 不需要检测电流大小。只需要知道是否有电流通过没有就可以了。安装各种变送器成本高,也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是要知道电机转与不转,直接用接触器辅助触点+22...

 负载电机是个调速风机。从继电器辅助触点接线的话没法监控断线的情况,所以个人比较倾向第二种方法。检测一根线上是否有电流。不需要知道电流大小,只需要有电流给个信号,没电流不给信号就行。能否提供相关的产品名称或者型号?

楼主:
在网上查到一种电流感应开关,似乎符合我的要求,再查查,咨询一下厂家。

网友E(2015-09-02):
有电流输出也不一定能确定电机在转,断线就是一种可能。最准确的办法还是转速继电器。

网友F(2016-03-11):
引用 楼主:
在网上查到一种电流感应开关,似乎符合我的要求,再查查,咨询一下厂家。

深圳产WinGOLD电流开关可以用

网友F(2016-11-28):
您可以选WINGOLD,全球领先的电流感应开关

网友F(2020-03-23):
LC25 可调电流的  输出开关量 ,直接接PLC IO点,电流大于设定值 开关接通,小于断开。 另外建议用LC11-1A 大于1A 触点接通,小于断开,同样可以接IO点使用。 检测单个独立负载 不需要用可调,浪费钱,浪费时间去调节。

网友F(2020-05-15):
这个 更好   数字的   大电流 比较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