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欧姆龙plc程序乱码跟日语的问题

楼主(2014-05-29):
程序是厂家给的,打开以后都是乱码,用金山快译以后显示全是日语,怎么能翻译过来啊,请大侠指教

网友A:
我遇到过一次,但是保存后,重新打开就好了,软件版本,还有就是你电脑里字体没有,下载字体,看看能否解决。

网友B(2014-11-25):
在plc工具下的选项里设置,选择外观

网友C(2016-03-15):
我们的也是这样的,厂家过来的时候是日文的,我们也是用金山翻译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