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师傅帮我看看这个是什么东西来的

楼主(2014-05-29):
一般的闸刀开关都是两个接头的 为什么这个闸刀开关是三个接头的 请问一下另外一个接头是干嘛的 能不能给我具体的说明一下

网友A:
三个接头就是带火线、零线、地线的,另外图上还可以看出带辅助触点的

网友B:
这好像是单相的单置双投刀开关。就是中间接负载。上下各接电源。

网友C:
测一下或拆开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好像是单相的单置双投刀开关。就是中间接负载。上下各接...

应该是双投!

网友E:
辅助触头!!!!!!

网友F:
单相的单置双投刀开关

网友G:
现在的这种刀闸很少见了,大多给空开等断路器替代了。

看外型可能是带保险的刀闸,外面带个辅助触点?

网友H:
防误开关,中间接负载,上下接主.备电源,切换电源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