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FX系列请高手

楼主(2014-05-29):
本人想学习PLC 请大侠们  给点建议

网友A:
先学好基础知识,包括基本指令、步进指令,功能指令的话也要好好去理解。然后呢,多看下编程的实例,接下来的话,就是看下自己能否编写程序。后面的话,就是更多的深入学习,有触摸屏,变频器,伺服控制,组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