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推出io点及接线图

楼主(2014-05-30):
我有plcc程序,是别人弄得,程序在文档的最后面。怎么弄出输入输出表,并弄出硬件接线图。前面两篇是软件,求大神解答

网友A:
这个先要对整个控制要求进行详细分析

看了哈是毕业设计,大概确定了开关量信号和模拟量信号,就可以。

然后确定表格信息,再根据控制要求,进行设计电气控制原理图,大概看了哈

其中的模拟量比较多,是西门子的模块。按产品手册画图就可以。

详细咨询;QQ781701054

网友B(2016-05-31):
谢谢老师学习学习,好资料,赞一个

86,上山了

网友:
我想要积分 积分积分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