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雷达物位计测量注意事项

楼主(2014-05-30):
  在智能雷达物位计完成了正确的安装之后就可以对智能雷达物位计进行操作了,不过安装有注意事项,它的测量过程也有注意事项,下面仪器仪表世界网的专家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智能雷达物位计的测量注意事项。

  在智能雷达物位计进行测量之前需要对产品进行调试,目前主要的调试方法有三种,分别是:JEPM(显示调整模块)调试JESOFT(调试软件)调试HART手持编程器调试。

  JEPM编程器由6个按键和一个液晶显示屏,可以显示调整菜单和参数设置。其功能相当于一个分析处理仪表。

  无论那种信号输出,4…20mA/HART,雷达传感器都可以通过软件进行调试。采用BTSOFT软件进行仪表调试,需要一个仪表CONNECTCAT驱动器。

  使用软件调试的时候,给雷达仪表加电24VDC,同时在连接HART适配器前端加一个250欧姆的电阻。如果一体式HART电阻(内部电阻250欧姆)的供电仪表,就不需要附加外部电阻,HART适配器可以和4…20mA线并联。

  测量范围从波束触及罐低的那一点开始计算,但在特殊情况下,若罐低为凹型或锥形,当物位低于此点时无法进行测量。若介质为低介电常数当其处于低液位时,罐低可见,此时为保证测量精度,建议将零点定在合适的位置。

  理论上测量达到天线尖端的位置是可能的,但是考虑到腐蚀及粘附的影响,测量范围的终值应距离天线的尖端至少100mm。

  对于过溢保护,可定义一段安全距离附加在盲区上。最小测量范围与天线有关。随浓度不同,泡沫既可以吸收微波,又可以将其反射,但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进行测量的。

  当测量范围超出时,仪表输出为22mA电流。

  以上就是对智能雷达物位计的测量过程需要注意的事项进行的总结,不同的测量过程有着不同的注意事项,大家需要注意。

  注意:

  焊接时,不能产生凸点或凸缘。将法兰和测量管对齐固定,然后焊接。焊接不要穿透测量管管壁,管内壁必须保持平滑,一定要小心的除去焊缝和不平滑的地方,否则会造成很强的虚假回波。

  以上就是对智能雷达物位计的安装进行的比较详细的说明,如果朋友们在安装过程中遇到其他问题,可以和专家进行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