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控制器控制问题

楼主(2014-05-30):
   求助大家:现在碰到这样一个问题:用欧姆龙的PLC控制台达的伺服,在手动(指令ACC)的状况下都能运行,可是转到自动时(指令PLS2)伺服控制器会发出一个瞬时的报警信号,电机能正常运行,控制器上也没有显示报警,这是为什么呢?

    求解啊!

网友A:
挺奇怪的,是偶尔出现还是每次都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奇怪的,是偶尔出现还是每次都出现

  每次。之前报警输出是常闭的,现在把报警输出设为常开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至于原因还是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