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量回馈在矿井绞车上的应用效果

楼主(2014-05-30):
本文主要介绍了PSG系列回馈电控系统在矿井绞车上的应用。加能公司PSG重型回馈装置将绞车电机再生发电状态下产生的再生能量回馈到电网。

 矿井绞车电气传动要求

1. 矿井绞车负载特性 (PSG工作状态)

重物上升时,电机需要克服各种阻力(包括重物的重力和摩擦力等),属于阻力负载。     重物下放时,由于重物本身具有按照重力加速度下降的能力(位能),因此,当重物的重力大于传动机构的摩擦阻力时,重物本身的重力(位能)是下降的动力,电机成了能量的接受者,故属于动力负载。

2、矿井绞车电机对驱动器的要求

①启动转矩大,调速特性好;

②过载能力强;

③低频时能输出较大转矩,悬挂时不能溜车;

④下放时,电机有较大再生能量产生,要求能够合理处理电机再生能量。(PSG回馈状态)

3、矿井绞车传统控制系统缺点

①能耗大

矿井绞车传统调速方式为绕线式电机转子串电阻调速。这种控制系统大量的转差功率消耗在转子串接的电阻上(一般情况下可占总能耗的30%以上),造成大量电能浪费,从节能和经济两方面来讲,都不可取。

②调速性能差

转子串电阻调速方式属于有级调速,其转速的下降是通过转子外接电阻消耗能量来实现的。最重要的是转速越低,电机的机械特性越软,输出转矩越小。且有级调速对电机和机械设备的冲击大,设备运行不平稳,调速不连续,容易掉道,故障率高。对于煤矿24小时连续生产模式,经济损失大。

③系统可靠性差

   a 接触器频繁分、合(接触器在大电流情况下频繁分、合),经常造成接触器触点的烧结和线圈烧毁。

   b 保护措施不完善,易发生电动机烧毁的现象。

c 制动器承受比较大的冲击,闸皮磨损严重,容易出现抱闸抱不紧,经常需检修、更换。

4、矿井绞车应用PSG能量回馈的优势

A、使用PSG能量回馈后,无需再使用电阻制动或机械制动。一次投资长久收益。

B、使用PSG能量回馈后可保护变频器降低设备温度有利于提高变频器的使用寿命。

C、加能PSG能量回馈能将电机的再生能量回馈到电网,大大节约电能。顺应国家提出的节能环保及能源再利用号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