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 我要疯了,懂松下PLC的进,大神呢

楼主(2014-05-30):
用松下PLC编写个程序调试  总体检查总是 双重使用错误,不知道为什么错误,程序结构

。。。。。。。。。。call1

。。。。。。。。。。call2

。。。。。。。。。。SUB1

。。。。。。。。。。子程序1内容

。。。。。。。。。。RET

。。。。。。。。。。SUB2

。。。。。。。。。。子程序2内容

。。。。。。。。。。RET

。。。。。。。。。。END

那里错误了 为什么输出总是双重使用,谁知道啊!!

网友A:
检查程序中有重复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程序中有重复线圈

对 是的  因为 CALL1是 自动  CALL2是手动  自动手动输出的线圈 都是同一个,肯定要用同一个输出吧

楼主:
都没有懂的么,这里面都是新手么

网友B:
自动子程序、手动子程序等的分别输出到不同的中间继电器R,然后这2个中间继电器R并联输出到实际输出点即可!

就此而已,非常简单

网友B:
实在还不行可以电话:13337383965,我在上海,只能电话支援

网友C:
大哥,你的

。。。。。。。。。。。。。。。。。。END指令用错地方了,

应该放在CALL2 和SUB 1之间。

你重新调试一下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实在还不行可以电话:13337383965,我在上海,...

三菱PLC和变频器的通信能否得到楼主帮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检查程序中有...

用SET置位输出,可用同一个输出,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哥,你的。。。。。。。。。。。。。。。。。。END指...

END指令你说的我用过了  能用的地方都用了 还是一样 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还不行可以电话:13337383965,我在上海,...

那松下的PLC 够麻烦的啊  ,而且不适用也不节约成本啊,我开始还想 不想 将两个输出点并联起来 Y1  和Y2然后程序里就不会出现问题了,但是这样  子程序在松下里就是个摆设了

网友E(2014-09-01):
。。。。。。。。。。end

这行位置不对,在子程序前面才对,子程序后面有ret就够啦不需要end这个指令

网友F:
双重使用和子程序关系不大,是你有双线圈输出了。条件都输出一个要写在一路里,不能分开写两个OT输出

网友G:
在系统参数里面,要设置成允许双重输出

网友H(2014-11-30):
楼上正解,楼上正解,楼上正解,楼上正解,楼上正解,楼上正解,

网友I:
双重输出的线圈是可以查到的,再把它用R中间一下,再把R输出至Y即可.另外END用错了地方.

网友J:
子程 序要放大END 后面才行,

网友K:
用松下PLC编程软件FPWINPro6编译松下PLC的程序就不会有这种麻烦了

网友G(2015-01-13):
在PLC寄存器设置中改成允许双重输出

网友L:
引用 网友G:
在系统参数里面,要设置成允许双重输出

网友M:
最后的end 是不需要的    SUB  与RET 是要放在ED后面也就是主程序写完之后       当你写完主程序后就要写end    写了之后才能写入SUB 0   子程序  RET                      SUB 1  子程序 RET  以此类推

网友N(2015-03-07):
是双重输出,分别控制吧

网友O(2015-09-22):
只能这么说,基本功不扎实,检查双线圈错误,对同一端口不能使用两个以上的OUT指令!

网友P(2016-05-06):
sub 要写在end 之后,

网友Q(2016-11-15):
对的,在SUB1之前要加EN

网友R:
格式不对  ED不是在程序的最后面

网友S:
同一个输出线圈你可以用两个不同的R中继来控制啊,程序中有两个相同的Y线圈不报错才怪

网友T:
END在主程序最后。。。。

网友U(2018-06-08):
楼主好人一生平安,感谢分享

黄老师,

网友:
我想学习呀。通讯的实例有木有

网友V:
还是大神多啊,来学习

网友W:
子程序 SUB 要写在ED 的下面

双重使用 一般是同时使用的两个相同的线圈 或者 时间  或者计数器

选项系统寄存器设置  异常时运行 可以设置  双线圈时不影响运行状态

网友W:
手动自动程序 都要用线圈的话  把线圈写在主程序里面   在自动和手动程序里面使用中间继电器 代替线圈  在主程序中使用 中间继电器来控制线圈

网友X(2018-08-03):
ED应该放在sub指令的前面。是代表主程序结束。位置放错了,所以PLC报错

网友Y:
错误就是错误,

网友Z(2019-07-10):
设置里面将允许双重线圈勾选即可

网友AA(2022-01-18):
很多时候上论坛求助的实效率太低,还不如直接电话求助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