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SDA-A2中CN1编码器信号输出与CN2编码器信号输入

楼主(2014-05-30):
ASDA-A2中CN1中编码器输出信号,和CN2编码器输入信号之间有什么关系,是不是4倍频的关系?他们直接有没有误差,误差是多少?拜谢

网友A:
B2系列的倍频是可以设置的,每圈输出的脉冲数也可以设置。A2的应该也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2系列的倍频是可以设置的,每圈输出的脉冲数也可以设置...

谢谢,请问是怎么设置,刚学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