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瑞E1000 3.7KW变频经常跳OC1

楼主(2014-05-30):
一台欧瑞E1000 3.7KW的变频 经常会跳OC1,检查电机2.2KW的电流才2-3A,很正常。请教大侠什么原因会引起这种情况?

网友A:
检测电流的元件出故障了。或者是参数设定错误。

网友B(2014-07-07):
霍尔出问题,运放问题,都有可能

网友C(2015-06-11):
我的变频器也是这样的故障,不带负载,面板启动就跳出OC来,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知你的好了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