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MODBUS通讯

楼主(2014-05-30):
我用200的PLC跟15台变频器通讯,每个站分别一个读一个写,timeout 时间应该设置成多少合适?为什么我调试的时候都是106故障(就是在同时执行好几个读写),而我用一个读一个写通过改站地址测试所有的变频器都能正常读写。

网友A:
你可以设置每个站发送,收到数据后置位M区某位。

再用M区的位驱动下一站的通信

网友B:
楼主:TimeOut典型值为:1000ms;另外不能同一时刻有多个MODBUS指令被执行!QQ:149034219

网友C:
100到1000MS都设成一样的

网友D:
    谢谢楼主,谢谢分享,学到了一个处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