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DS100测振动的测量方案?

楼主(2014-05-30):
ZLDS100测振动的测量方案?

网友A(2014-08-05):
该系统采用优质激光探头ZLDS100,非接触式测量,记录被测体在振动过程中的运动轨迹,并用最大值减去最小值得到振幅。当振幅超过界定值时,可通过软件设置输出报警信号。采样频率高,能精确还原被测体运动轨迹。使用各种滤波器,使测量结果更加稳定。用途广泛,例如,可应用于建筑工程中,实时监控建筑物的振动情况,保证施工的安全;实时监控振动情况,及时反映设备的工作状态,实现报警输出

测量原理

测量被测体在振动过程中的运动轨迹,然后用最大值减去最小值得到振幅。可通过软件设置振幅超过界定值时输出报警信号。

网友B:
ZLDS100测振动传感器的采样频率高达9400Hz,能精确还原被测体运动轨迹。结合使用滤波器,能消除其他振动干扰造成的误差,使测量结果更加准确稳定。使用安装简便,只需要保证ZLDS100激光探头对准被测电机点,用固定支架把ZLDS100测振动传感器固定在量程范围内即可,通过RS232传输测量结果到工控机或计算机上。

网友C(2014-09-29):
这个传感器是深圳尚有公司的产品,有技术问题就找他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