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做暂停功能

楼主(2014-05-30):
想做一个暂停功能,当点击暂停以后设备所正在做的所有功能均暂停,点击继续按钮以后继续暂停时的所有动作,应该怎么做,PLC是台达DVP32ES2

网友A:
暂停按钮控制一个辅助继电器,比如M0

再把M0常闭点插入到每个输出的前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暂停按钮控制一个辅助继电器,比如M0再把M0常闭点插入...

网友B:
这个:首先要机械支持,否则单凭电气控制根本做不出来

网友C:
台达PLC本身可以暂停程序执行,仔细看手册,依靠外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