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交流变频器如何提升启动力矩?

楼主(2014-05-30):
我在使用的ABB交流变频器15KW,带负荷启动时转不起来,电流超过额定电流了,频率只上到了5ZH左右,要如何才能提高其启动力矩呢?望高手能指点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变频器工作在低频区域时,电动机的激磁电压降低,出现了欠激磁。为了要补偿电动机的欠激磁,几乎所有的变频器都设置了自动转短提升一功能,在电动机低速运行时使转矩增强(U/f特性增强)。自动转矩提升包括二次方递减转矩负载、比例转矩负载和恒转矩负载等待性,无论是哪一种负载特性,若转矩提升值过大,低速区域内会发生过激状态,电动机可能会发热。

      不知道你ABB变频器使用的是哪个系列的,具体你查查对应变频器系列的参数设置。

网友B:
你要用30W的灯泡 非要达到100W的照度  怎么可能  换个大点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工作在低频区域时,电动机的激磁电压降低,出...

 谢谢!我用的是ACS550系列,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之前是识别上没做好!

网友C(2018-10-08):
变频器的额定功率在这,可以换大点的变频器,没有其他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