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柜进水的故障维修

楼主(2014-05-31):
        2013年7月5号,正常运行的真空镀膜机突然圆柱靶水管爆裂,大量的了冷却水直接喷射到电源控制柜!三菱触摸屏全部进水,三菱PLC也是一样!

      下图是被水淋湿的分子泵电源!之后我们拆开用压缩气体吹干水,并烘干!带开机试运行!

       这是进了水的真空测量计,拆开用压缩气体吹干水,并烘干!带开机试运行!

    这是进了水的转架电机变频器,三菱的!拆下,烘干,待开机试运行!

    这是真空测量计的另一面,进水严重,拆开烘干,待开机试运行!

    这是四路流量控制器,进水严重,拆开,烘干,待开机试运行!

    四路流量控制计的另一面!

    全部仪器进水总拍!进水严重

    控制柜全部进水,断电时候,听见霹雳拍拉的声音!

    控制柜全部进水,断电时候,听见霹雳拍拉的声音!

    三菱PLC进水!暂不知道有没有烧坏模块!

    正在用风扇吹干控制柜!

    角落瞎拍!

    截至7月6号上午,进水控制柜,进水仪器,水全部清干,把拆下的设备装回检查外围电路没有烧坏,短路,外围零件没有异常,通电,发现PLC的CPU报错,分子泵电源输出报警,触摸屏与PLC无法通讯,真空测量计正常,四路流量控制器正常。

PLC的CPU模块报警,经检测,模块烧坏2个,一个Q00CPU,一个Q68ADV模块,更换CPU ,更换模拟量模块,发现触摸屏与PLC能正常通讯,但是CPU模块还是一直在报警,编程软件检测CPU模块异常,其他OK,7月6号下午7点半下班没搞好,7月7号休息,只能7月8号礼拜一搞了,最关键的问题是原来的CPU模块烧坏与编程软件通讯不了,程序无法下载,这才是关键,怎么搞,待续!

7月8号礼拜一,上班厂家的工程师过来了,给PLC上电检测,编程软件一检测,还是继续报错,我们从其他机器上拆下一个一样的CPU,程序与烧坏的一样,运行没有报警了,开机我们先手动运行,检查发现输入输出正常,再转到自动运行,直到下班,设备已经正常做货了!下面是损害的CPU模块!

    损坏的 三菱Q00CPU

    拆开了!

        维修总结:造成控制柜进水损坏主要原因是控制柜的侧门全部拆了,没有防水的侧门。爆水管是由于水管老化,没有及时的发现更换,平时巡查设备不仔细。整改把所有设备的电气控制柜的侧门全部检查,发现没有的及时安装,发现没有关到位的,及时关好,再就是电气控制柜定期用干燥的压缩空气除尘,检查散热风扇是否运行,保证散热正常,巡查时认真仔细,发现隐患及时汇报,及时处理。此次由于控制柜进水,导致机器停产60小时左右,损坏PLC两个模块(Q00CPU一个,Q68ADV模块一个),还有就是机器厂家工程师维修免费,但是需要购买配件。在以后的工作中,要避免此类事故再次发生。

网友A(2014-08-14):
命大啊,就坏了这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