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开关送不上

楼主(2014-05-31):
室内漏电开关,插座断路器一送电,漏电开关就跳,检查全部插座都没事,测量有一根电线对地阻值是19k欧。是什么原因?

网友A:
1、其余电路已经有轻微漏电,插座回路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2、漏电开关灵敏度飙高,自然误动作;

3、线路有破皮等或者类似接地与非接地状态之间,万用表电压很低没事,通入市电立刻跳火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