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师傅帮我看看这个是什么东西 和怎么样接线 最好有接线图

楼主(2014-05-31):
请各位师傅帮我看看这个具体的名称叫什么 我在高速公路上面的一名电工 所以要接触这些东西刚刚中专毕业所以不是恨懂 请格纹师傅指教一下 最好有这个东西接线原理图  车道控制器

网友A:
看接线图应该很容易,A和B分别是两组信号输入,A1,A2,B1,B2应该是对应的开关量输出。有说明书的话先看看吧,拔码开关和两个调节旋钮应该是其他的功能。

网友B:
楼主你好

这应该是高速公路口的闸道控制器,专用于类似闸道控制的场所。

价格随功能不同,也不一样,我查了哈,还蛮贵的。

看你提供的图片,

接线有:

1电源线LN

2检测信号输入估计是A,B

3驱动输出有四组,A1,A2,B1,B2分别有常开常闭。

如果死机了,断电后,再通电。

平常如果有问题的话,按下面板上的RES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这应该是高速公路口的闸道控制器,专用于类似闸道...

太谢谢你了 师傅 方便留个QQ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C:
按照2楼的方法接,应该是这样,这东西还澳大利亚设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楼主你好这应该是高速公路口的闸...

QQ:7817 01054

网友D:
很遗憾  表示没用过

网友E:
连接线:

一、220伏电源(三根:1、2、3:火、零、地);

二、电机线(4、5、6、7:地 黄绿、公共端棕、抬杆兰、落杆黑);

三、电容C1(8、9)和C2(10、11)

四、控制线(19公共24伏、20抬杆、22落杆)

五、车检器常闭输入端(24、25);

六、行程限位开关输入端(19、23)

虽然你手挡住了型号,但是强大的度娘告诉了我这些秘密:

这玩意叫环路感应器[车检器型号为HLQ-2双通道(-1为单通道用)]工作原理及常见故障  (1) HLQ系列环路感应器是通过探测金属物体在感应线圈上造成地感线 圈电感量变化来探测物体的,地感线圈埋在路面上,用环氧树脂填充好,线圈引线连接到HLQ。当金属物体通过线圈时,导致线圈电感量发生变化,这个变化被HLQ检测到,通过内部智能控制器的运算判断出有金属物,并通过输出继电器输出信号。  (2) 车检器工作电压为AC220V,线圈电感量为50~1000uH,最佳电感为 150~200 uH. 车检器正常工作必需保证电感线圈几何形状不变,没有金属物体时电感量保持不变。  (3) 车检器正常状态,上电后HLQ自检,指示灯闪烁,自检成功后熄灭, 金属物体(车辆)靠近到一定距离时指示灯亮,如果线圈上没有物体时灯一直亮着,说明车检器死机。死机后处理方法一般复位就可以恢复正常工作。位复的方法是按一下面板上的复位键。否则可能车检器,或线圈故障。

网友F:
不要那么背书,说的通俗点就是,你要过高速公路收费口的时候,有一根横杆可以自动挡住你。。如果收费员让你过去,给一个信号,横杆就自动抬起。。。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要那么背书,说的通俗点就是,你要过高速公路收费口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