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师帮我看看这个具体怎么样运行的

楼主(2014-05-31):
这是高速公路收费站的栏杆机 请问一下有谁知道这个的原理和一些具体的资料 有的感激不尽啊    求各位大师的指教

网友A:
这个执行驱动就是个单相电机

控制器就是你前面帖子中的那个控制器

高速公路口,这个估计是跟收费系统相互连接

汽车到闸口后,先是缴费,然后操作人员确认收费后,控制器接到信号后就开闸,开闸

到限位开关,后停止,等待汽车离开后,关闸,管到位后,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执行驱动就是个单相电机控制器就是你前面帖子中的那个...

那请问一下 这个电机是交流的还是直流的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执行驱动就是个单相电机控制器就是你前面帖子中的那个...

方便留个QQ可以交流交流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小诚  这个执行驱动就是个单相电机控制...

肯定是交流的了。

网友B:
机械结构还是有点意思的。

网友C:
1、楼主的图中电动机为220AC特种转矩电 机,电机为低速免维护,电机可以制动于任意位置而不会造成损坏。

2、电机有两个绕组,正转绕组和反转绕组(即抬杆和落杆)
,两个绕组有一个公共端,电机电源线有四根,公共端U(棕色),正转V(兰色),反转W(黑色),保护接地PE(黄绿)

3、电机工作电压AC220v,U,V, W三端每两端阻值为50欧左右,这三端 和地之间电阻为无穷大

4、电机好坏与否,在断电情况下,  a、 用扳手转动电机轴,电机轴转动有力,转动畅顺无卡死,否则电机机 械减速部分有问题。  b、用万用表量欧姆挡挡U.,V, W每两端之间的电阻,阻值为50欧左右 , 三端对地端(PE)阻值为无穷,否则电机线圈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