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p227触摸屏

楼主(2014-05-31):
西门子mp227触摸屏在造纸复转机应用中,设定车速540,实际车速有时降速或为零,但电机的转速不变,只是显示值变,这是什么原因,请指教。

网友A:
这应该看看plc程序

网友B:
  这个要看是你 MP277 读取屏当时的值 变为 0 呢还是 MP277 有掉线的可能,也有可能是此时工作频率真值

网友C:
电机一直在转且速度没变的话,有可能是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