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启动问题

楼主(2014-05-31):
在DC24V电压中,马达12V电流30毫安,为什么我串上一颗400欧的电阻无法启动?

网友A:
启动电流远不只30毫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启动电流远不只30毫安

楼主把电阻变小点再试试

网友C:
功率这么小马达我没有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这么小马达我没有见过

很小的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电流远不只30毫安

恩,是不是要加颗电容?

网友D:
你串了个400欧姆的电阻,然后电压降在电阻上了,到电动机绕组上的电压很小了,或许是这个原因。

网友E:
   这个可能是两个元件分压不同吧,你可测量 串上 电阻后 电机 上的电压是多少 , 而消耗在 电阻上的电压又是多少?

   还有不建议这样,这个电阻可能会发热很快的

楼主:
启动电流增大问题,上稳压管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