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300的软件的问题

楼主(2014-05-31):
为什么西门子300的软件每次开机都要重新启动授权管理,,不重启授权管理就不能用,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A:
一些反病毒软件会拦截授权管理器的进程。

网友B:
1,如果装过不成功系统估计从装。

2,版本和系统要对上号,

3,安装操作不正确,授权很重要。

4,本人装了不下十次都不行,有好多版本的,最后只好从装系统一次搞定。

5,仅供参考。